[电源] LM358比较器问题?!

楼主(2010-01-11):
我做了一个充电器!lm358的反相端接参考电压(由tl431组成,V=14.2V),然后把电池电压经过10k电阻取样到同相端(另lm358没有接任何其他外围电路).按理论当电池充到电压高于14.2V(10节)时,输出端应该翻转,可是我怎么觉得是一个瞬态过程.也就是电压为高电平时间很短,然后lm358的同相端电压就始终与反相端一样了,再也不变化了,输出也恢复到了开始的低电平.为什么呀?百思不得其解呀??

网友A:
是不是这样的:停止充电后电池电压马上下降到14.2V以下,所以比较器马上回到低电平?

网友B:
比较器输出加上拉

网友C:
加回差电路.在同相端(+)与输出之间加一电阻,阻值越小回差越大.

网友D:
3楼哥们第一次发言不是问问题啊,难得难得

网友:
3楼哥们第一次发言不是问问题啊,难得难得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你都发现了。

网友D:
嗯,一般论坛里第一次发言都是发帖问问题

网友E:
贴上原理图,大家好针对性地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C:
是不是这样的:停止充电后电池电压马上下降到14.2V以下,所以比较器马上回到低电平?
引用 网友F:

有道理。

网友G:
8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H:
在输出端到输入端接个100K的反馈电阻,滞后效应;输出端pull high,这样电路更稳定。

楼主:
好久没来了,坛子变热闹了

网友I(2010-04-10):
我也碰到了和老兄类似的问题,看看!

网友J(2010-09-28):
滞回比较器

网友K: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lz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L:
亏我以前做的电路还是用的这芯片,现在已经完全不知所云了!

网友M(2012-01-06):
贴个图给大家,比较容易理解。

网友N:
你的这个VREF的参考电压应该是固定偏置吧!!!这样接法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