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误码率很高

楼主(2010-01-11):
MCU是avr,用开发板上面的SPI端口来读Flash芯片ENF80-100HCP,误码率好高。用的是排线,30cm。因为flash是3.3v的,手头没有5v到3.3v的接口芯片,所以接一个1k的电阻到5v的单片机端口,电阻的另外一端接3.6v的稳压管和flash的接口。
降低通信速度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能杜绝误码,而且和奇怪的是,第一个字节总是对的,后面的就容易出现误码,是哪里出了问题,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改善的没有?

网友A:
用短一点的连线呢?

楼主:
没用,已经改成5cm的线了,而且线都是相互分离的

网友B:
去掉稳压管,若5V侧IO为弱上拉型,1K电阻也要去掉,强上拉型IO才可以用串电阻的方法来简易实现异种电平互联。

楼主:
chunyang老师,去掉1k电阻我理解,虽然我知道稳压管在这个没用,但是我还是想确切的知道为什么要去掉稳压管,是排除可能的因素吗?

网友C:
你的通讯速率具体多高?
我刚在调一个IIC通讯EEPROM的时候,就是因为速度问题。
一定要把速率、时序、恰当的等待时间这几个因素照顾好。
CPU比外围期间的速度快的时候尤其要注意。

网友D:
有示波器看看上升沿,速度快出错,上拉电阻减小阻数试试

网友E:
速度太快了
SPI口的时钟和数据线在cpu进行是别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网友F:
一般是上升沿问题,可以加一下驱动试试,加电阻和输入电容构成一积分电路,电平达不到要求。一般3。3V芯片可以上拉到5伏,建议加上拉电阻。

网友G:
不会示波器测试波形呀?
肯定是脉冲变形很严重了。

网友B:
稳压管在此起不到任何作用,对信号而言,若稳压管未进入齐纳区,这时可认为其呈一定的容性,会影响信号的沿特性。

网友H:
速度高时候,稳压管上电容会影响边沿.   变成缓慢上升下降.  SPI IIC这些都有上升,下降沿变化时间不能超过整个脉冲时间多少百分比的.

楼主:
照chunyang老师的说法改了,用到最高速度都没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