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单片机晶振配置位问题

楼主(2010-01-11):
一直以来,4M晶振总是设置成XT,但最近有一批16F54使用3.58M的晶振,配置成XT时,输出振荡幅度非常低,波型也是很凌乱,单片机工作很不稳定,但将其配置成HS后,幅度波型正常了!这是怎么回事?按datasheet上述4M应该是配置成XT才对啊!

网友A:
按照DATASHEET上4M可以配置成XT,也可以配置为HS 。

但各个晶体质量有差异,所以,如果你不太在意功耗的话,一般还是尽量配置成HS 为好。

网友B:
不同厂家生产的晶体品质差异较大,同样是4M的晶振,有的必须配置成HS才可以稳定工作。我曾经就遇到过。

网友C:
同意楼上二位说的!

楼主:
呵呵,经验主义害死人了!:sleepy:

网友D:
晶振这个咚咚有时候是说不清楚的,我的感觉,首先就是要保证晶振的质量,然后才能按照datasheet来做,如果晶振参数就不能达标,怎么能满足datashee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