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做的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今天做实验时需要个恒流源,就顺手在洞洞板上搭了一个,如图
奇怪的是
1, 当我把R1用1K的电阻时测AB端的电流是10.6mA,计算应该是5V/1K=5mA 的啊?
  2,当我把R1用2.7K的电阻时测AB端得电流是7.5mA,计算应该是5V/2.7K=1.85mA的啊?
不解,是哪里错了吗?

楼主:
恒流效果是有,就是电流值不对。

网友A:
那是恒流源?
2(GND)没有电流?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匆忙间照书上抄的个。哈哈,以为要求不高就没仔细考虑了,

网友B:
没做过。
估计是AB间的负载RL大了吧:应该(RL+R1)*IL<12V-V2(U2稳压的最小电压)

网友C:
一个节点有三个电流分支
你只算了两个,多余出来的就是没算的那个分支里流出来的了,这是电工学最基本的东西。
用这类器件做出的恒流源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效率和精度都是问题。
如果打算用,看一下“ 比开关电源还高效的新型线性电源”一帖。可能会对你这个应用有点帮助。

网友C:
一个接点有三个电流分支
你只算了两个,多余出来的就是没算的那个分支里流出来的了,这是电工学最基本的东西。
用这类器件做出的恒流源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效率和精度都是问题。
如果打算用,看一下“ 比开关电源还高效的新型线性电源”一帖。可能会对你这个应用有点帮助。

网友D:
没见过这么做的

网友E:
:P 汉~ 你忘了加上7805的静态电流4.3MA
理论值应当是当电阻为1K时,电流=4.3+5/1=9.3MA
同理为2.7K时为 4.3+5/2.7=6.1ma, 你以上的结果都比理论值大1MA左右,可能是由于你管子问题本身造成的,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F:
我觉得不对,,,上图,总么还有5伏了

网友F:
你的分式不对,恒流时输出电压不5伏了,,,,,,,,,,,,,,,,,,:)

网友B:
Io bias最大可达到8mA.

网友G:
应该像9楼那么算,但是不同的厂商7805的静态电流略有区别,可以查查相应的datasheet。

网友H:
GND ,没有电流,7805 就没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