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S HOUND的使用

楼主(2010-01-11):
安装好 BUS HOUND之后,插上U盘或者鼠标对其进行监控,下面以U盘为例说明,插上U盘后可以在device中找到相应的选项如图1
我想向U盘发送命令,使用说明中说点击send command这时出现图2界面
我想请教大家的是在这里我如何向从设备发送命令,在哪里写下我的命令,如何发送,请详细说明。

网友A:
如果你选择的是控制端点,那么要在type等地方填写相应的请求,在下面蓝色的地方填写数据,然后点run。

如果是非控制输入端点,只要写好数据长度,点run即可。
如果是非控制输出端点,需要先写好数据长度,然后要在蓝色的地方写好数据,点run即可。

楼主:
感谢圈圈版主,还有些不太明白的事情。
1、假如我选择控制端点,我想让给从设备一个指令假如我的从设备是一个USB微型打印机,初始化指令为
1B 40,请问版主现在我如何在type、req、value、length中填写指令呢?
2、控制和非控制端点具体指的是哪些端点?
3、非控制端在写好数据长度后,还要在蓝色的地方填写什么数据,具体作用是什么?
第一次搞这些,望楼主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A:
1. 这个你要看USB协议呀。估计应该是厂商请求吧,这个要看你的设备支持的格式是什么了。
2. 你这里,端点0是控制端点,端点1是批量端点(非控制)。
3. 数据就是你要发送出去的数据呀。

楼主:
非常感谢圈圈版主!
第三个问题我已经明白!关于前面两个问题
1、微型打印机说明书上说完全符合USB2.0规范,是否type、req、value、length这些指令可以在USB2.0中写明,还是微型打印机厂商的产品中规定?(初始化指令为1B 40当然已经为命令其中的两位)
2、端口我现在这样读出来,上面已经标明控制与非控制,但在现实使用中是否在微型打印机中我如何区分?

网友A:
这个你就要看你打印机的说明书了...通过什么方式去控制。另外,还可以看看USB的打印机类,里面有规定一些标准的命令。另外,你可以用bushound抓打印机工作时的数据,看看系统是如何发送这些命令的。

楼主:
感谢圈圈版主,等打印机到手后我联机看一下!有问题再来麻烦!

网友B(2011-05-24):
为什么我的电脑装上这个软件后在卸载USB设备时容易导致电脑死机,我用的是5.0版,XP 系统。

网友C(2011-07-25):
死机太正常了,我一天不晓得要死多少次

网友D(2015-01-21):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就要看你打印机的说明书了...通过什么方式去控制。另外,还可以看看USB的打印机类,里面有规定一些标 ...

正在阅读00教我玩转USB 膜拜一下00

网友E(2015-03-21):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就要看你打印机的说明书了...通过什么方式去控制。另外,还可以看看USB的打印机类,里面有规定一些标 ...

为什么我用CDC虚拟一个串口后,在楼主这个界面里没有任何端点,无法发送任何请求,提示我设备没有端点,但实际上我CDC虚拟出的串口是可以用的啊,在设备管理器里也可以看到,怎么回事?

网友F(2017-10-19):
一个打印机墨盒计数器清零程序,点击后,用Bus Hound监视USB端口获得以下信息:
我的本意是找出哪几条命令是起到请计数器的功能,想以后单独运行这几条命令来清除墨盒计数器,这样方便,不用通过原来的软件,

那样麻烦。
  Device - Device ID (followed by the endpoint for USB devices)
            (18) USB Printing Support
  Phase  - Phase Type
            CTL   USB control transfer
            DI    Data in
            DO    Data out
  Data   - Hex dump of the data transferred
  Descr  - Description of the phase
  Cmd... - Position in the captured data

Device  Phase  Data                      Description       Cmd.Phase.Ofs(rep)
------  -----  ------------------------  ----------------  ------------------
  18.0  CTL    a1 00 00 00  00 01 02 04  GET DEVICE ID            1.1.0
  18.0  DI     00 86 4d 46  47 3a 43 61  ..MFG:Ca                 1.2.0
               6e 6f 6e 3b  43 4d 44 3a  non;CMD:                 1.2.8
               42 4a 4c 2c  42 4a 52 61  BJL,BJRa                 1.2.16
               73 74 65 72  33 2c 42 53  ster3,BS                 1.2.24
               43 43 65 2c  50 4c 49 3b  CCe,PLI;                 1.2.32
               53 4f 4a 3a  54 58 54 30  SOJ:TXT0                 1.2.40
               31 3b 4d 44  4c 3a 4d 58  1;MDL:MX                 1.2.48
               33 30 30 20  73 65 72 69  300 seri                 1.2.56
               65 73 3b 43  4c 53 3a 50  es;CLS:P                 1.2.64
               52 49 4e 54  45 52 3b 44  RINTER;D                 1.2.72
               45 53 3a 43  61 6e 6f 6e  ES:Canon                 1.2.80
               20 4d 58 33  30 30 20 73   MX300 s                 1.2.88
               65 72 69 65  73 3b 56 45  eries;VE                 1.2.96
               52 3a 31 2e  30 34 30 3b  R:1.040;                 1.2.104
               53 54 41 3a  31 30 3b 48  STA:10;H                 1.2.112
               52 49 3a 41  53 49 3b 4d  RI:ASI;M                 1.2.120
               53 49 3a 45  33 3b        SI:E3;                   1.2.128
  18.1  DO     00 00 00 00               ....                     2.1.0
  18.1  DO     00                        .                        3.1.0
  18.1  DO     1b 5b 4b 02  00 00 1f 42  .[K....B                 4.1.0
               4a 4c 53 54  41 52 54 0a  JLSTART.                 4.1.8
               40 44 6f 74  43 6f 75 6e  @DotCoun                 4.1.16
               74 43 6c 65  61 72 3d 43  tClear=C                 4.1.24
               4d 59 0a 42  4a 4c 45 4e  MY.BJLEN                 4.1.32
               44 0a                     D.                       4.1.40
  18.0  CTL    a1 00 00 00  00 01 02 04  GET DEVICE ID            5.1.0
  18.0  DI     00 86 4d 46  47 3a 43 61  ..MFG:Ca                 5.2.0
               6e 6f 6e 3b  43 4d 44 3a  non;CMD:                 5.2.8
               42 4a 4c 2c  42 4a 52 61  BJL,BJRa                 5.2.16
               73 74 65 72  33 2c 42 53  ster3,BS                 5.2.24
               43 43 65 2c  50 4c 49 3b  CCe,PLI;                 5.2.32
               53 4f 4a 3a  54 58 54 30  SOJ:TXT0                 5.2.40
               31 3b 4d 44  4c 3a 4d 58  1;MDL:MX                 5.2.48
               33 30 30 20  73 65 72 69  300 seri                 5.2.56
               65 73 3b 43  4c 53 3a 50  es;CLS:P                 5.2.64
               52 49 4e 54  45 52 3b 44  RINTER;D                 5.2.72
               45 53 3a 43  61 6e 6f 6e  ES:Canon                 5.2.80
               20 4d 58 33  30 30 20 73   MX300 s                 5.2.88
               65 72 69 65  73 3b 56 45  eries;VE                 5.2.96
               52 3a 31 2e  30 34 30 3b  R:1.040;                 5.2.104
               53 54 41 3a  31 30 3b 48  STA:10;H                 5.2.112
               52 49 3a 41  53 49 3b 4d  RI:ASI;M                 5.2.120
               53 49 3a 45  33 3b        SI:E3;                   5.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