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极管反向漏电流的影响

楼主(2010-01-11):
针对稳压二极管
1,反向漏电流在什么状态存在?答:小于反向工作电压时存在,对吗?
2,反向漏电流对电路的影响?

网友A:
当稳压二极管反向电压低于其稳压电压时,其反向特性和普通二极管差异不大。此状态下的反向电流就是通常所言的反向漏电流。但当反向电压加至稳压标称电压以上时,会发生齐纳击穿,反向电流会急剧增加,自然就不能再称之谓“漏电流”了。
通常稳压二极管是工作在稳压区域(齐纳击穿),所以反向漏电流已经变成反向稳压工作电流,因此不存在什么影响问题。

网友B:
1,反向电流在反向电压不为0时都存在
2,反向漏电流在模拟信号保护时会降低输入阻抗,引入测量误差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