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排阻识别~

楼主(2010-01-11):
原来没有接触过排阻。最近看到一块电路板上有一黄色排阻十六管脚双列直插,上面标明:
4116R LF
1-473

查询了网上的识别方法,473是否应该代表47K欧姆,而1- 和 LF代表什么呢?
谷歌搜索到了BOURNS公司的一篇数据手册带有 4116R编号
想查到它的管脚分布。。感谢指点。

楼主:
在DATASHEET中找到了,1-473是否代表隔离型 47K排阻。但是图中4116R-1-RC没有标明16PIN的图。。是否也可以理解成相对的两个管脚之间的阻值是47K了?LF。。。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这个确实只能看厂家的器件手册,不同厂家的命名方法可能不同,无法一概而论。

楼主:
恩。由于实验暂时不能拆下来,在电路里面量了量,接近相对管脚47K~还是感谢春阳哥~~~~

楼主:
“给分与总分不符,请重新分配!”想要结贴。出现。。。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