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触发器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1):
CLR触发后自然输出Q为低。

网友B:
输出好像是在CLK的上升沿才改变吧。

网友A:
D触发器的CLR(或Reset)和PRE(或Set)的作用是直接的,不用CLK触发。

网友C:
看看它的真值表就可以了知道结果了

楼主:
真值表见附件.可是真值表里没有A点以后的这种情况,即: PRE =1 , CLR =1 , CLK=1;

我觉得Q的输出应该 0 ,但是不确定.

网友A:
注意真值表中的X,它表示任何情况(或对此信号不予考虑)。那就是说明此时Q,~Q完全取决PRE和CLR的搭配关系,即:

    PRE = 0,CLR = 1 时,Q = 1,~Q = 0
    PRE = 1,CLR = 0 时,Q = 0,~Q = 1

其中1代表高电平,0代表低电平。

楼主:
现在讨论的是A点以后Q的电平是1还是0

A点以后: PRE =1 , CLR =1 , CLK=1,这时Q的电平是1还是0?

网友A:
维持不变,就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