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定时器重新计时

楼主(2010-01-11):
现在我那个程序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初始化完成后,两个定时器便开始工作计时,按键一直按着时计时器也同时工作着,当按键松开是定时时间已到标志位置1了或者已经定时了一段时间,我想当按键松开时那个输出延时定时器才开始工作或者说重新开始工作?我该如何进行设置?

网友A:
我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
你在确认按键松开时,对延时寄存器清零重新来计时即可(假如您的定时器定时5MS还有100MS,而您按键松开延时计时用100MS,即就对100MS延时计数器重置,这样,最大的误差就是5MS)

楼主:
是啊,可是我已经这样设置了还是不行的

楼主:
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