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电压/微电流检测的理论极限

楼主(2010-01-11):
1,电压极限:
取决于信号内阻的热噪声.极限值为:(4KTRB)的平方根.
如:1000M欧内阻,温度27度, 带宽1HZ, 则极限为4微伏

2,极限电流
取决于信号内阻的热噪声,极限值为:4KTB/R的平方根.
如1000M欧内阻,温度27度,带宽1HZ,则极限为0.4飞安

以上是理论极限,实际更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以上是理论极限,"实际更小"指检测能力更小.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所以微信号检测能力,要看信号源的内阻.

内阻小,信号小也好测.
内阻大,信号不小,也难测.

信号小, 为了能测, 必须慢,即减小带宽.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写错了:
如1000M欧内阻,温度27度,带宽1HZ,则极限为"0.4飞安" 应为4飞安

以上是理论极限,实际更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这个是纯粹的电阻热噪声,有源电路的flicker noise加进去就不得了了

网友B(2010-09-13):
估计不能用电阻这种法吧,可以用电子倍增啊什么的,应该能实现更小的

网友C(2011-06-02):
问一下彭教授,一般测电压(直流电压)都是先放大,再送AD检测,放大一般用仪表放大器放大差模电压,那在源阻抗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如何解决放大器的失调和温飘呢,失调可以用软件校准,那么温飘怎么办,我想测精度1uV的直流电压,不知道一般方法可不可以,对源的阻抗有什么要求吗?希望您能给我点指点,谢谢!

网友D:
由于电流极限公式中内阻出现在分母上,因此内阻越大则可以检测的极限就越低。在漏电流、高阻等测试领域,超大的内阻比比皆是,例如超过10000000M,那样的话理论极限也变得很低了,例如0.04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