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

楼主(2010-01-11):
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什么是8位,16的flash,
另外flash 4又是什么意思,新手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数据位的宽度决定了是多少位的Flash,Flash 4 在电子技术中没有这么称呼的,应该指Flash播放软件的版本,电子技术中的Flash指Flash存储器,是一种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的简称。

楼主:
数据位是说改flash的数据线的条数吗?

网友B:
数据线宽度。

楼主:
宽度要什么意思啊

楼主:
PCB走线还是信号?

网友B:
宽度要什么意思啊
引用 楼主:

指有多少根数据信号线。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子,宽度指的是PCB走线宽度还是信号的脉冲宽度??

网友C:
Ls蛮有意思的啊,也蛮有想象力的,能想到PCB走线宽度上面去了啊:lol

网友D:
应该 是指Flash的大小吧

网友A:
数据线的宽度在并行接口时就是数据引脚的个数,但串行接口的则不管数据位宽是多少,外部数据接口都是1线,这时就不能用数数据引脚个数的办法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