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模糊PID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各位老大,PID控制程序输出控制量之后,如何转换成PWM的占空比?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按控制输出量占最大值的比例设置PWM的占空比。

楼主:
能具体点吗?不是很懂!那最大值是怎么确定其值的?

网友A:
最大值就是控制量的上限。如控制输出量V(数字量)的可能范围是0至Vmax,则占空比为V/Vmax。

楼主:
HWM大哥,这样文字描述不是很明白,能不能举个具体点的实例,让我看看,拜托了!

网友A:
找一堆例子,不如找本书看看。相关书籍多如牛毛。

楼主:
再请教一下,那模糊PID控制过程中,基本论域和量化论域是如何确定的!要是一下子不好讲清楚的话,能不能推荐一下这类的书!
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网友B:
先搞清楚概念

楼主:
本人不是很懂这个问题,才在此请教大家,回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