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上面并联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
请看图中用红色框图作出的记号.

楼主(2010-01-11):
上图是一个开关电源---降压型电路.
唯一不懂的地方就是红色标记中电容的作用.
请问,此类电容一般用什么电容比较好呢?

网友A:
D4下面那个是N MOS吗/

网友B:
一般用0.1UF 的貼片電容就好了,當然容量越大越好,但是成本考慮,0.1UF就好了.

网友B:
對,是N MOSFET

网友C:
稳压管上加一个电容,应该是用来稳压的吧
防止外界噪声扰动

网友D:
抑制瞬态的反向律动。

网友E:
瞬态抑制

网友F:
有保护稳压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完美结帖.

楼主:
大哥:L,是反"向"律动.

网友G:
电容也不能过大了,否则容易震荡。

网友H(2010-02-26):
有点心得

网友I:
电子行业 太广

楼主:
是不是又有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被教唆到LED行业来了?

网友J:
瞬态抑制:主要瞬态抑制低于稳压值的电压,
即对稳压管二端的电压滤波。

网友K:
你这个电路用的什么芯片,这个电路是个BOOST电路模型。

罗宾||辰| | 2010-3-4 12:45 | 只看该作者
8# zgh.dyj

噢,有学习到!!!

网友L:
两个N MOSFET,还有最右侧的那些发光二极管起什么用?

网友M:
是不是又有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被教唆到LED行业来了?
引用 楼主:
怎么了?呵呵

楼主:
感觉这一行是有钱人玩的把戏,而且最终终止于有钱人.穷人只能在这里瞎扯一番,浪费精力,浪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