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板的灵敏度调试

楼主(2010-01-11):
我在调试24794的触摸板,原来是PCB上调的,还可以,后来加了0.5MM一层塑胶,怎么调都不好了,谁有这方面的经验 。请赐教,不知道要增加BASELINE还是怎么弄?有什么工具不?

网友A:
加了一层覆盖层可能灵敏度有所降低。
1)适当降低一下扫描速度scanning speed
2)调一下分辨率Resolution
3)稍微减**电压值Ref Value
4)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减小Finger Threshold试一试

网友B:
灵敏度的话,你调一下Cmod

网友C:
加了一层塑胶灵敏度肯定会降低的

网友D:
要用AN2397中的工具MultiChart来调,把数据用串口传到电脑上观察。

网友E:
覆盖层应该不是主要问题所在

网友F:
加了一层覆盖层可能灵敏度有所降低。
适当降低一下扫描速度scanning speed
将分辨率Resolution值增大,
灵敏度是和Resolution成正比、和scanning speed成反比的 。0.5mm,是可以调好的。

网友G:
看下曲线图,调整下参数....

楼主:
曲线图是用什么工具?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用I2C-USB bridge观测到的实时波形,就是指你曾经发过的这个帖子sensor的波形图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2664

楼主:
要到那加法买?

楼主:
scanning speed在那里调节?

楼主:
我发现要按很重才能有反应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在designer里,CSD模块参数里改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看明白,呵呵

楼主:
我是说加了一层塑胶后,要按很重,还有反应,

楼主:
Cmod是那个那个电容吗?

楼主:
感谢大家赐教,现在有点反应了,但动起来不是很灵活,感觉有点拖不动一样,试了上面大哥的提供的参数,试了下,都没什么作用,请赐教

楼主:
感觉左右移动还可以,上下移动就不行了

网友G:
可能是你的触摸灵敏度 and Noise门限值 没有设置好,

楼主:
这些值没有办法测试吗?只能试吗?

网友G:
可以测试啊,如果愿意可以加QQ:31538642 正好我也有问题咨询你

网友H:
I2C-USB bridge我这里有卖,呵呵,照着CY的原理图自己做的,需要的,可以向我买~~~~~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的

网友I(2010-02-10):
以上兄弟说的都很有道理,还有一点很重要,要注意:塑料层和PCB板之间有没有空隙?估计贴合不好肯定有空气,这样灵敏度会下降很多。因为空气的介电常数很小,感应到的电容就会很小,灵敏度就很小了。

网友J:
以上兄弟说的都很有道理,还有一点很重要,要注意:塑料层和PCB板之间有没有空隙?估计贴合不好肯定有空气,这样灵敏度会下降很多。因为空气的介电常数很小,感应到的电容就会很小,灵敏度就很小了。 ...
引用 网友I:
楼主上下感应不好估计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K:
你最好把你的工程配置截图给大家看看,问题不大,但是会产生这个影响的参数会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