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引脚复用问题

楼主(2010-01-11):
很多单片机引脚复用比较厉害,某个引脚的功能我都想用,是不是必须要数字开关切换外围电路?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网友A:
优化方案,例如本来64pin的改100pin

网友B:
实在不行,你也可以用两到三个芯片,它们预留I2C通讯,在板级上实现。要不就如2楼所说。
至于管脚复用,我想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如果所有外围器件功能都用上了,内核会慢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