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LM317搭建5V转2.85V的电路,谢谢

楼主(2010-01-11):
因为购买AMS1117-2.85V的稳压模块比较苦难,请教如何用LM317搭建5V转2.85V的电路,谢谢

网友A:
LM317的用法去下载器件手册看,到处都是,但LM317不能在压差这么小的情况下工作,可以用LT1086等低压差可调线性稳压器,用法同样去看器件手册。

网友B:
1117应该很好买啊

网友C:
2.85的1117可能真的补好买。
TPS7101是可调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网友D:
用1117-adj
很好买

楼主:
看了下1117-adj的格书,里面有个公式:VOUT=vref(1+R2/R1)+IADJR2.请问VREF与Iadj值如何得出呢?急!有个板子我买不到1117CD-2。85请教如何用可调的,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1117-adj,如何调处2.85V。
能提供个5V转2.85V的电路吗,谢谢

网友E:
用运放搭了一个,很简单,高效

网友F:
RE 6:VREF=2.5V,1.25 IADJ可以忽略

网友F:
R2要接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