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模数混合PCB板子,请大家多指点!(多图)

楼主(2010-01-11):
顶层全貌

底层全貌

顶层

网友A:
猜测,楼主画的是开发板!开发板注重功能,模拟数字直接连一起得了。

网友B:
直接混就好了,   搞这么多花样, 免得电路动不了...

网友C:
你的ss14的作用是什么,不是防反擦吧,电池 的输出也经常有
我经常看到电源处有这个二级管不知道它是干嘛 的

网友D:
安全间距太小了。贴片封装的焊盘之间不要让敷铜进去

网友E:
看着像开发板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防反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照新华龙开发板画的,参考了SILICON labs的应用笔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点,覆铜进去了有哪些坏处,是防止短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数混合的电路混在一起好像不好吧?一般的书上都要求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然后单点接地。silicon labs的官方开发板也是将数字和模拟地分开,单独覆铜的,具体为什么应用笔记里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一版本就是实现基本的开发板功能,另外验证下仪表放大电路能否正常工作。C8051F350是片内带有24位AD的混合信号MCU,我做的这个电路主要实现电桥微弱信号的测量。

网友F:
f350不怎么样,还是直接换ads1132 吧

网友F:
f350不怎么样,还是直接换ads1232

网友G:
我看别人的开发板都是随便脸上就完了。都没人关心电路,公司的产品就不一样了

网友H:
5分

百分制。

楼主:
回复 网友H:

给点建议吧,我知道自己和您的差距还很大。谢谢了~

楼主:
5分

百分制。
引用 网友H:

现在基本都是自己看些布线方面的书籍,以及参考些官方的PCB布线指南,摸索着画板子,身边没什么高人指点,所以很希望您指点下~

楼主:
yewuyi大侠顺便给下面这个板子评下分,它在你心中百分制算多少分?我主要是参考这个板子布局和布线的~

网友H:
看上去可以勉强弄个及格。

没有图纸只看实物,不好看。

网友H:
给你的最大建议:调整一下一些器件的位置你就可以发现位置对整板走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网友I:
恩,是的,模拟数字需要分开的。一般不会分的那么彻底的,原理图里就把他分开,PCB板是就大概分开放,然后用分割线来分开就好 了。

楼主:
给你的最大建议:调整一下一些器件的位置你就可以发现位置对整板走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引用 网友H:

我就感觉电源那块摆的比较乱,其他还好吧?请您举个例子说下

楼主:
看上去可以勉强弄个及格。

没有图纸只看实物,不好看。
引用 网友H:

电路图在附件

楼主:
给你的最大建议:调整一下一些器件的位置你就可以发现位置对整板走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引用 网友H:

你是看我布的板子上过孔过多吧?其实有一多半的过孔都是GND和AGND的,我是为了减少死铜,以及使顶层的地与下面的完整地平面相连接。

网友H:
你是看我布的板子上过孔过多吧?其实有一多半的过孔都是GND和AGND的,我是为了减少死铜,以及使顶层的地与下面的完整地平面相连接。
引用 楼主:

多数时候还不如让它死掉,最好的办法就是调整布局和走线让他不是死区,然后用VIA连上才更有意义。

网友H:
随便点点,你自己仔细看看这几处是否合理?!

另外,仔细看下来,在MCU下的那块铜皮也有不少问题,一些焊盘的内外径设置不合理,焊接面太下,容易在维修的时候撕裂,铺地时设置的距离有点小,一些需要加泪滴的焊盘没有处理,没有实际的PCB图纸,看着太累。

网友J:
有 8排*2 的排阻么?我只见到过 4排*2 的排阻

网友K(2013-01-12):
布局乱走线差

网友K:
电容不是随便放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