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教该隔离充电电路

楼主(2010-01-11):
该电路是隔离充电电路,变压器T1和T2装在不同的外壳中,此二外壳可以相互接近给镍氢电池(1.2V)充电。输入电压是110VAC.请问1.如要把输入电压改为220V,此电路应作如何修改,尽量简单。2.二极管D3的接**确吗?3.请帮助分析该电路的工作过程。谢谢!

Decontamination Apparatus.pdf

网友A(2010-02-28):
就一电动牙刷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