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S:Haier无线电力传输 电视(貌似两前辈为此掐架过)

楼主(2010-01-11):
海尔在CES上展出“无尾电视”,不要电源线实现完全无线http://www.ent.**ART_8800594842_2700002_NT_73cfac95.HTM?click_from=8800040331,8975712141,2010-01-11,HECOL,ARTICLE_ALERT
1、无线电力
(1).海尔“无尾电视”能够在不借助电线的情况下利用“非辐射性磁耦合共振”原理实现远距离高效无线电力传输——这也是无线电力传输技术首次成功应用于电视接收终端。
(2).研究人员表示,“无尾电视”采用的无线电力传输技术不产生辐射,其安全性已经通过FCC、IEEE和 CCC等标准认证,不仅不会产生危险,还避免了带电插拔、电源线短路等等可能的安全隐患。
2、WHDI无线视频传输技术
(1)。海尔“无尾电视”还通过WHDI无线视频传输技术解决了高清音视频信号高保真、远距离传输的问题。它能够在5GHz频段传送最高达到1080p规格的高清信号,有效距离超过100英尺,相当于30.48米,并且还具备穿墙能力,信号延迟不超过1毫秒。
(2)。海尔“无尾电视”还配备了无线网卡,可以轻松接入无线局域网,实现无线宽带网络连接。

楼主:
找蚂蚁来讲解下

网友A:
应该是电磁炉把

网友B:
有没有高手来讲解下

网友C:
概念机,比较虚。“非辐射性磁耦合共振”,纯粹是为了商业炒作而发明的术语,目的是可以把老百姓忽悠过去。说的简单一点,一个线圈A和一个线圈B,两者靠的比较近,A线圈和几个电容组合起来构称谐振回路,输入一个正弦波信号源,此种情况下B线圈如果也接成谐振回路,那么从B就可以感应到A的正弦波能量,将其整流再变换到所需电压即可。单从AB两个线圈的偶合来说,可以接近100%的效率。但是大功率的正弦波信号源在加上中间整流转换,效率就会打折扣。
       这问题我研究了一段时间,谁要是有兴趣,我转让技术,呵呵,我也赚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