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工艺如何确定

楼主(2010-01-11):
小弟用到橡胶按键,PCB板上要画两个焊盘,按键按下即可短接,之前没做过,不知道这两个焊盘的工艺要哪种?是不是镀金的就可以?谢谢!

楼主:
怎么久了,莫非帖子就沉了?

网友A:
应该镀金,另外焊盘最好自己画,或做成元件,比如正反两个E型交叉等图形

网友B:
沉金更好,呵呵。价格跟镀金差不多

网友C:
用镀金的就可以了

网友D:
问供应商

网友E:
大部分 是沉金的。 看你板子的整体工艺吧。局部沉金,或者电镀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