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VHDL语句啥意思?

楼主(2010-01-11):
VHDL, ev, dc, AN
if clk'event and clk= '1' then
rxd2 <= rxd1 ;
rxd1 <= rxd ;
end if;

上述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A:
在clk信号的上升沿,将rxd1的值赋给rxd2,rxd的值赋给rxd1

网友B:
很简单的语句:)

网友C:
就是两个D触发器,延时用的。

网友D:
也可能是异步时钟域之间传递控制信号,同步用的。

网友E:
移位用的

网友F:
也可以是   用clk采样rxd的上升/下降沿

网友G(2010-02-22):
2bit 的移位寄存器

网友H:
是的,这个很基本的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