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S3C2440的串口和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第一、先说串口:

去年做过ATMEL的9261的开发,当时在超级终端下调试程序,串口打印输出系统信息完全正确,但是键盘输入命令的时候超级终端显示的是乱码,毫无规则,当时也没发现具体什么原因,换了一片MAX3232问题依旧,后来把MAX3232的供电引脚抬高直接飞线到5V上问题解决,键盘输入正常,再次改版后没有再出现上述问题。

以上问题只在台式机上出线,在旧的带串口的笔记本电脑和用USB转串口的笔记本电脑上没有出现过以上问题,输入输出都正常,当时怀疑可能是买到了MAX3232拆片。

————

最近在做2440的一个项目开发工作,我主要负责核心板:

第一版四块2440核心板,用的MAX3232芯片,串口全部有问题,在台式机上输出正常,输入乱码,笔记本上没有问题,和之前9261现象完全一致。后来买的SP3232替换掉了MAX3232,问题解决;

第二版八块2440核心板,串口部分没有任何变化,这次直接用的SP3232,仍然有部分板子在台式机不能正常输入,超级终端显示的输入都是乱码,个别板子换了SP3232后问题解决。

到现在也没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频繁的出现这种现象?

第二,再说网口,问题更严重:

第一版四块2440核心板的网络芯片用的是DM9000AEP,芯片上具体编号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是“0607S 007”之类的。焊回来后,其中两块儿,在用TFTP下载内核和根文件系统的时候时断时续,常由于中断时间太长而自动重新下载,不过由于内核文件和根文件系统不算太大,勉强都下进去了;而另外两块儿干脆没有任何反映,重新换了两片DM9000AEP后,其中一个可以下载内核,另外一块儿仍然没有反映,由于暂不影响调试,就没再换DM9000AEP;

第二版8块,网络芯片全部用的是DM9000AEP ,芯片上编号“0607S HJ8F9 007”,送出去焊接先拿回来了四块,除了其中一个网络断断续续外,其他三个全部没有任何反应………………

后来同事给了片DM9000AEP 芯片上编号“0936S HLWT1 007”,换上去网络马上OK了,然后出去直接按照这个批次买的,把另外三块儿也都换了,网口全部OK,包括第一版没有通的那个换了之后网络也通了;

另外四块儿,拿回来后,只有一个网络是通的(下载内核没有断续),其他三块儿依然毫无反应……………………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再去换DM9000AEP

我非常郁闷,也想不明白。

我这样分析:

串口和网络的原理图应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否则无论怎么换芯片都是不会通的,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各位认为是否正确?

既然换了DM9000AEP网络就OK了,那就基本可以断定是该芯片的问题?

可是,前后12个2440核心板,只有有限两三个网络正常,其他大部分都不太正常,就算芯片有质量问题,这个概率也太大了点儿吧,似乎也说不通……

现在还找不到原因,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情况??

很是苦恼…………

恳请达人解惑。

网友A:
可能是焊接问题.

网友B(2012-10-29):
1# lyjbighead 我现在也在做一块2440 的核心板,我的问题是串口输出正常,但是输入一点信息都没有,完全不能输入,换了几块串口底板都不行,我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C:
楼上的这位,你的串口的硬件流控请改成无。

网友C:
对于楼主的问题
1、串口,请静下心来,好好解决一下,应该是个小问题。
2、DM9000就是这幅德行的,请严格按照厂商的推荐画(最好PCB直接拷贝,一条线都不要动)。
你的两个问题应该都不是芯片的问题,可能是电容的取值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