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忙,检测电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2):
R1也能检测吧,放电时电流从地通过R1流到电池,跟充电时方向相反。

楼主:
这样做要出现负电压,要双电源才行吧
有没有不要双电源的方法撒,

楼主:
io检测电流后面是放电大10倍后才进单片机口的

网友A:
用个可以0V输入的运放,做个反向放大器,把负电压变成正电压。用普通运放的话,可以在证输入端加个直流偏置。

楼主:
谢谢,有点眉目了,3Q

网友B:
两个放大器,输入正负对接,使输出一正一负,去负取正。

网友C:
加直流偏置,使输出永远是正的,只是零点不再是0电压而已,软件修正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