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及高手指点TIM2定时误差问题

楼主(2010-01-12):
STR712,48M主频工作,设置如下:
第一种程序设计:
    TIM2->CR2= 0x4000;            //TIM1_CR2  比较模式
    TIM_PrescalerConfig(TIM2, 23);     //配置分频器及设置定时比较模式及定时中断
    TIM2->CR1= 0x8040;            //TIM1_CR1
    TIM2->OCAR=0x4e20;            //TIM1_OCAR
    TIM2->CNTR=0xFFFF;            //TIM1_CNTR
    TIM_ITConfig(TIM2, TIM_OCAIE_mask, ENABLE);
    EIC_IRQChannelConfig(T2TIMI_IRQChannel, ENABLE);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T2TIMI_IRQChannel, T2TIMIPriority);
    TIM_CounterConfig(TIM2, TIM_START);

第二种程序设计:
void TIM_Init( TIM_TypeDef *TIMx )
{
  TIMx->CR1 = 0x0000;
  TIMx->CR2 = 0x0000;
  TIMx->SR  = 0x0000;
}

u16 TIM_GetOCiRForTimer(TIM_TypeDef* TIMx, u16 ms)
{
u8 CC = 0;
u32 PCLK2 = 0;
u16 Xpulse = 0;
CC = TIM_PrescalerValue(TIMx);
PCLK2 = RCCU_FrequencyValue(RCCU_FCLK);

Xpulse =(u16)((PCLK2*ms)/((CC+1)*1000));
return Xpulse;
}
/*
* 设置基准精度定时器
*/
void TIM_BaseTimerSet(TIM_TypeDef* TIMx, u16 ms, TIM_Channels channel)
{
u16 XpulseLength;
TIM_PrescalerConfig(TIMx, 23);     //配置分频器及设置定时比较模式及定时中断
XpulseLength = TIM_GetOCiRForTimer(TIMx, ms);
    TIM_OCMPModeConfig(TIMx,channel,XpulseLength,TIM_TIMING,TIM_HIGH);
if(TIMx==TIM2&&channel==TIM_CHANNEL_A)   //配置相应定时器中断允许及开始发生
{
  TIM_ITConfig(TIM2, TIM_OCAIE_mask, ENABLE);
        EIC_IRQChannelConfig(T2TIMI_IRQChannel, ENABLE);
  EIC_IRQChannelPriorityConfig(T2TIMI_IRQChannel, T2TIMIPriority);
  TIM_CounterConfig(TIM2, TIM_START);
}

}

TIM_Init(TIM2);            //初始化定时器0
TIM_BaseTimerSet(TIM2,20,TIM_CHANNEL_A);     //配置基准定时器0为20MS定时器

两种方法设计的程序,结果都是产生20MS的定时,定时中断程序如下:
void T2TIMI_IRQHandler(void)
{
    TIM_CounterConfig(TIM2,TIM_CLEAR);
    TIM2->SR&=~TIM_TO_IT;                   //清除TIM2中断标志
    TIM2->SR&=~TIM_OCA_IT;                  //清除TIM2中断标志
    if(g_sec>0)                             //1秒计时单元递减
    {
        g_sec--;
    }
    if(g_sec==0)
    {
        g_sec=50;                           //1s计时:20ms * 50 = 1s
        sec_flag = 1;
        Event_Second();                     //1S事件处理,1s累加计时
    }
}

在Event_Second();中,进行以秒为单位的时间累加,现在发现,时间每增加1个小时,总是比电脑慢1S钟左右,我调整了初始配置:
void TIM_CounterConfig ( TIM_TypeDef  *TIMx, TIM_CounterOperations Xoperation)
{
  switch ( Xoperation )
  {
    case TIM_START :
      TIMx->CR1 |= TIM_EN_Mask;
      break;
    case TIM_STOP :
      TIMx->CR1 &= ~TIM_EN_Mask;
      break;
    case TIM_CLEAR :
      TIMx->CNTR = 0x1234+0x1234;
      break;
  }
}
如上TIMx->CNTR = 0x1234+0x1234;原为TIMx->CNTR = 0x1234;但是没有任何改变,想请教版主和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2014-04-20):
实际差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