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模地处理

楼主(2010-01-12):
详见图中数字与模拟地之间电感感量最值是否合理?(1KHZ---15KHZ)

网友A:
滤波回路中通常使用磁珠电感,磁珠电感用阻抗标明,通常用100欧或更高一些的。不过EMC接地设计不是简单几个元件就可以搞定的,要综合考虑,比如很多时候无需那个L3,而有时却要用LC并联。

楼主:
L3取68UH这个感量是肯定不行。因为在上电瞬间产生的浪涌电压在L3上会使得数模地之间产生一个感应电压从而抬高模拟电源的地,这样使得模拟电源整体体电位抬高。这样在热插拔过程中会烧干坏CPU。但是在CPU工作时产生的高频数字信号会也同样会给模拟地产生干扰,主要是找一个合适的感量,即能不产生高的感应电压也能抑制高频干扰对模拟电源的干扰!!现在就是不知如何去取这个感量值!!!

网友B:
L3取多大的值,都会存在楼上所说的问题吧!

网友C(2012-12-23):
串一个热敏电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