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LPC2146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1-12):
项目使用LPC2146,现在有几个问题进行不下去了,请教各位大侠:
1.ulink2连接不上:使用的是一个LPC2378开发板配送的ULINK2,使用时提示“jtag communicaiton failure”,我的jtag口,连接如下:TRST、TDI、TMS、TDO上拉,TCK、RTCK下拉,flash中的程序都用isp擦除了,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
2.不能对FIO进行8位操作:对FIO0SET之类的寄存器操作没有问题,但对FIO0SET0之类的寄存器操作则没有效果,奇怪;
3.uart0不工作:串口isp没有问题,下载程序后可以跑马灯之类的,但uart0不工作,两根线上没有信号,程序用的ZLG的例程,在proteus中仿真也没有问题;
4.主时钟:我用timer0实验了下,也是不能工作,我想可能是主时钟的问题,我用的3.3v有源晶振12M接在XOSC1上,XOSC2悬空,这样会对PLL操作有影响吗?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我的跑马灯程序没有问题,应该不是串口isp的问题吧

楼主:
顺便问下,怎么样测试芯片的主时钟是否正常工作?

楼主:
就这样沉下去了

网友A:
帮LZ顶一个

网友B:
再帮你顶下吧,不知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