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交流电源输入端保护

楼主(2010-01-12):
交流电源的照明装置会受闪电冲击、电站负载瞬变或浪涌电流的危害而导致电源输入端高电压或电源瞬变。过电流和过电压保护都是必要的,
气体放电管(GDT
MOV,可以为设计者提供一个完全的解决方案, 提高产品的安全和可靠性。

网友A:
觉得 如果后面负载不是太大的话 放电管是不怎么需要的!
100W以下的LED路灯上用的还算比较少,如室内啊 庭院啊什么的!闪电冲击感觉不需要!
并且市电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用压敏电阻 或者 TVS之类的足以!

网友B(2010-03-26):
同意2楼的说法

楼主:
电网负载的启甩和雷击的感应,从电网系统会侵入各种浪涌。
在电网不稳定的地区,采用的压敏电阻是比较容易损坏的,这是由于操作过电压浪涌与雷电浪涌相比,幅度虽然较低,但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呈周期性,这对于通流容量较小的压敏电阻来说,吸收浪涌的热量连续积累而来不及散发,是非常容易损坏的。

楼主:
在电源口的防护中,最理想的就是采用气体放电管LT-B8G600L。理想的过电压防护器件要求漏电流小、动作响应快、残压低、不易老化等,而现有单一器件压敏电阻并不能完全符合要求。

网友C:
要看质量和装在什么位置了……我看到不少感应雷击严重的板子陶瓷放电管的腿都蒸发了,而PCB上的铜箔居然还在

楼主(2013-03-29):
作为防护器件,元件自身的质量应首先应满足国标和产品性能指标。(1) 能承受一定的冲击能量,尤其是在于其强大的雷电流作用下也不致损坏。
(2) 能迅速的抑制瞬间过电压,且其残压应低于设备的安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