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差法超声波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无正文)

网友A:
时差法和你测量第几个脉冲没有关系,也可以第一个,也可以第二个,随便你自己了,一般都是第二个脉冲,第一个脉冲舍弃掉,计算从发射第二个脉冲开始到接受到第二个脉冲的时间。

时差的意思是:测量顺流和逆流的时间并同时考虑温度补偿的问题,然后代入那个和速度相关的公式,从而计算出液体的流量和流速。

需要注意的是,超声波在液体、气体、气液混合体中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机械结构要保证不出现不应该测量的目标物质进入测量段,从而导致测量不准确,一般来说,超声波流量测量能做到2级就很不错了,但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做到非接触测量。

时差法测量需要高分辨率高精度的时间测量技术,基本都需要完全同时处理两个并发的任务,这一般不是MCU能完成的,多数需要使用FPGA或者CPLD,因为MCU一般处理两个并发的任务从微观上看,依然还是顺序执行的,当然,在未来如果出现高速的双核或者多核的MCU时也是可以考虑的,但这个高速确实需要很高的速度,一般的MCU跑不到,我见到此类测量方案,CPLD或者FPGA都需要到100M以上。

另外,有一款德国人专用的超声波流量测量芯片,使用IIC接口可以读取其测量的高精度时间值,就当一个标准品使用了,但价格不菲,呵呵,好象要50个RMB以上的把。

楼主:
谢谢啦。看了您的回复,明白了时差具体的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