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BGA

楼主(2010-01-12):
我们公司现在正在调试一款比较高端一点的6层板,由于PCB设计过程中,不是很成熟,导致其中有一个连接JTAG口的焊点没有连线出来,现在想通过其他办法连接出来好结合软件来调试,请高人指点不胜感激,(该焊点在BGA,中间)
谢谢

网友A:
空板,用一根细漆包线,头部浸锡,压在焊盘上,旁边点红胶,小心引出来,等间隔多点几次红胶;
然后就是正常的焊接了。
——这是我亲眼见过的处理方法。

网友B:
惨了...
这线得很细哦.

网友C:
用镀锡电线的单丝,焊在焊盘边缘,点红胶固定,小心引出。然后用红胶或绿油做绝缘。2楼主意不错,就是漆包线很难焊接。

网友D:
最好用细的漆包线,焊点处刮干净就可以了,除非是边沿焊盘,4楼方法对内部焊点的引出容易造成搭焊短路,焊线的办法只能在BGA元件安装前小心处理,BGA元件已安装就只能拆下重处理了。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也只好从新打板过了

网友E:
这个很容易飞线的。北京,上海,深圳都有人专门帮人飞BGA的线。

网友E:
我上个月还帮一个朋友联系过一家。飞了4根线,150块一根。呵呵

网友F:
重新 做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