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发送和接收两个过程的初始化设置一样吧(从动模式)

楼主(2010-01-12):
void R_SPI_initial(void)
{
    RCONbits.IPEN = 0;    //禁止中断的优先级
    INTCONbits.PEIE = 1; //允许未屏蔽的外设中断
      PIE1bits.SSPIE = 1;  //MSSP中断使能,发送完成中断(只有发送过程),无中断级别

    TRISCbits.TRISC3= 1; //从动模式SCK引脚,输入
    TRISCbits.TRISC4= 1; //从动模式SDI引脚,输入
    TRISCbits.TRISC5= 1/0; //SDO引脚,输出
    TRISAbits.TRISA5= 1; //SS引脚应设置成输入状态

    SSPCON1 = 0X04;       //使能串口,从动模式,使能(/ss)控制引脚
    SSPCON1bits.CKP = 0; //空闲状态低电平,
    SSPSTATbits.SMP = 0; //从动模式采样位必须为0
    SSPSTATbits.CKE = 1; //时钟从有效转到空闲时,发送数据

    SSPCON1bits.SSPEN = 1;
}

以上是我的代码 大家看看有问题吗?
发送和接收可以同时使用吧??
主控单片机那边是模拟的SPI口(时序),读的 时候没问题,但是写完了之后 从SPI就不工作了 ,不知道这是哪出了问题???
还有哪有详细点关于PIC18f的SPI 的工作原理讲解的资料????

楼主:
片子是 18F2520,忘写了

网友A:
仅给出对MSSP初始化的这点程序,不好判定整个通信那出了问题.

网友B:
楼主改为空闲状态高电平,试试看看

楼主:
恩,我试试去^^

网友C:
从动模式的芯片要想使SPI工作,必须仍由主动模式的芯片提供时钟信号,如果你从动的芯片还回复数据,你使用的从动芯片的SPI发送,那么主动模式的芯片是无法接收到你的数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主机或从机的不能在接收的同时也发送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