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运放电路

楼主:
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两个运放电路,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运放,几乎都忘了,谢谢大家。
第一个图,运放正极接一个1V的电池,计算输出:

第二个图,我看着像移相电路但肯定不是,输入是个正脉冲,计算输出:

网友A(2010-01-12):
分析列出传递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能否解释详细一点?我对运放电路几乎忘光了,多谢了。

网友B:
第一幅:Vo=3V

网友C:
第一图Vo=-3
第二副确实是移向电路,但输入是脉冲,有很多高次谐波

楼主:
楼上能否给出解释?

网友C:
图1,由于虚短,第二个R上电流I=1/R,
由于虚断,另外2个电阻R上电流也为I.
根据KVL方程I=-(Vo+1)/2R=1/R,解得Vo=-3.

第二个图的传递函数G=(1-RCS)/(1+RCS),非最小相位系统.w=1/RC时相移=-90度.
如果输入是w=1/RC的正弦,那么确实是相移90度,但输入是方波就不好说了,可以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