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2位数码管该怎么显示?

楼主(2010-01-12):
有一个项目要用48个数码管做显示,12个四位一体的,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本人想用595实现,12片595,4个片选,但片选端找不到合适的驱动12个数码管同时亮

网友A:
这么多数码管啊,有难度哦!片选是否可以用ULN2003,期待好方法!

楼主:
想了好长时间了,都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ULN2003同时驱动12个数码管好像不太行

网友B:
可用用4个MOS管

楼主:
有没有什么常用的型号吗,好买的,Id至少得1.2A

网友C:
达林顿
TLP127等

网友D:
5片11位7段数码管驱动IC SM1623,
48个数码管48*7段+48个点 = 55*7
刚刚好,好多一个点

需要I0口:    5STB+CLK+SDA  =7个I/O口
成本:5*0.8元(SM1623) =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