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发光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家里的一个组合灯,上面有许多的发光二极管,这种二极管和平时用的好像不太一样。万用表测不出来pn结压降,正向电阻好像也无穷大。如何判断这种二极管的好坏?怎么测量?该过年了,急着修灯,在线等,大侠快快回复我!

楼主:
谁回答我我谢谢他!

网友A:
初学者当多点耐心,在论坛中像2楼这么说话非常不恰当,希望楼主自行修改,你的语言决定着你的形象。

LED当然都呈单向导电特性,楼主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是因为测量电压不足以使LED正向导通,用9V叠层电池或外接电源串个限流电阻就能检测LED的好坏了。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李春阳的回复,我只是太着急了,所以就有了2楼的语言,这语言伤害了谁呢?难道什么问题都一定有人给你做出答复么?这和形象有什么关系么?如果真是2楼的语言损害了李春阳的形象,我把话收回就是了。如果损坏的是我自己的形象,那好像与别人无关,我自己愿意。
你可以不回复我的帖子,但是你也必须尊重我这个初学者。

网友B:
这种白光LED正向压降为3.4v左右,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不出,指针式万用表内电池为1.5v,测量普通LED可以(红led为1.2v,绿led为1.4v).(9v供电的数字式万用表通表档可量.)
可用3节5号电池串个500欧姆限流,接上表棒量

网友B:
回帖时接了个电话,刷新一看,又是一条好汉,唉,这年头学校恐怕得加强一下鱼盐燻炼,哈哈,晕,这又不是死马大难题,14:29分开的帖,14:56分就等不及了,上医院挂号排队恐怕也没这么快.4楼的辩解更是语出惊人.不辩,还只知LZ是性急朋友,一辨,唉一塌糊涂.乌乎,俺要闪了......

网友A:
恰恰是对你的尊重才提醒你,既然不识好人心,自便吧……

李春阳是谁?

楼主:
不好意思,俺这小小的问题引来诸位大仙的光临,王奉瑾,李春阳10年前在论坛里俺都对你们敬重有加,如今更是高山仰止!这个问题俺上学的时候真的没学过。
王奉瑾,你的所谓的正确选择不就是不回答么,你可真是尊重初学者了。

网友C:
这年头...讨饭的比施粥的还狠...CHUNYANG的姓都敢改...

楼主:
非常感谢tyw!!!谢谢!我家的灯修好了,请你来家坐坐啊!

网友C:
柚子猫的T叔都给吓了?

网友C:
10年前就注册了,还初学者...

楼主:
真不好意思,节外生枝,人言可畏。一个初学者仅仅是对于问题的急切期盼竟然是这个结果,和谐社会,和谐论坛咱们能不能和谐一些?对于像我这样的小人犯的小错误诸位大人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在线等的一般都会这么说:“有人知道么?没人知道么?”我不就是想早一分钟知道答案么?我错了,向大家认错!春阳不是李春阳?对不起,我记得以前坛子里是有个叫李春阳的大侠的。

网友C:
CHUNYANG的杯具啊.  :D

网友B:
到此为止吧,哈哈

楼主: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几位答复问题的。已经得到解决,正在检测中。类似的影响形象的话语保证不再出现!特感谢chunyang。都是好人,别往心里去。

网友D:
开到电阻档 可以检测的吧

网友A:
呵呵,俺当然不会往心里去,说实话这影响的可不是我啊……

网友E:
LZ是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这么NX

楼主:
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也是无穷大,正如几位大侠所说,万用表的电压不足以开启。

网友F:
进来围观杯具

楼主:
回22楼,政府部门的有自己在家修灯的么?我就是一个讨饭者,你可以不给我吃的,但你也必须尊重我这个要饭的人。一句“没人知道么?”也不至于杀头掉脑袋吧?再说了我已经承认错误了,你还想怎么样?说句风凉话谁都会,可这有意义么?

网友E:
回22楼,政府部门的有自己在家修灯的么?我就是一个讨饭者,你可以不给我吃的,但你也必须尊重我这个要饭的人。一句“没人知道么?”也不至于杀头掉脑袋吧?再说了我已经承认错误了,你还想怎么样?说句风凉话谁都会 ...
引用 楼主:

向人请教学习并非讨饭,施教与受教都是基于平等的立场,而且每个人都有欠缺和不足,施教和受教的角色总会频繁转换。施教者如果飞扬跋扈当然惹人生厌,可是受教者一副“我是消费者我是上帝”的态度更加令人不爽。须知这是论坛,每个人都是基于兴趣爱好相互交流的,谁也不欠谁。一个问题挂半个小时就开始发牢骚,有人指出你的错误还在那里强词夺理……希望这些表现都仅仅是基于你的焦急,如果带到现实生活中就不太好了。

楼主:
真服了你们这些人!坛子里什么时候人的素质都提高了这么多?我真是落伍了,请教一个问题惹了这么多人生气!一句“没人知道么”仅仅是怕这个帖子大侠们看不到,所以自己顶一下以求得到更快的回复,这和形象有什么关系?这更不是楼上所说的牢骚。家里灯那么一大片摆在地上,我心里当然着急,当然想赶紧修好。我就急了那么一点儿,你们没有着急的时候么?还有22楼,什么是nx?这么多指责的人我都没意见,就这nx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真是不理解啥意思。

楼主:
我已经再三道歉了,我不该说“没人知道么?”我要是换成“有人知道么?”或许会好一些?别再指责我了,一个人犯了错误总得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求求你们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网友G:
测量正反向电阻

网友H:
楼主碰到的问题我来解释下: led手电筒用的是白色的led,正向到通电压约为2.8V,普通红绿黄led导通电压为1.5V至1.8V。一般数字表二极管档开路电压在2.5V左右,所以测量白色led不会发光,测普通led会发光。指针表我手上没有,不太清楚。我手上一块fluke17b,所有各档最高开路电压只有1.5V。 下面是白色led的数据手册,请参考。

网友H:
再说几句,我看楼主只是性子比较急,办事比较快的人,大家误会了,绝不是故意的。
其实大家都是好意,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以后还是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楼主:
非常感谢j1732的回复与理解,非常感谢!

网友I:
测量二极管,我不用万用表,用一节5号电池不亮,就换用两节,还不行就换3节。。。。 无穷大,那二极管一定是坏的,    没有万用表,也是可以测量出PN极的

网友H:
ls真的很酷,可是你的二极管可能很受伤。

网友J:
就一台灯嘛,,,有那么复杂么???
还大动干戈的。。。。。

网友K:
万用表可以用 短路档 或者 二极管 档测量的吧

我们公司用的白光LED 350MA电流的饿 我用那两个档位可以测试 可以看到微小的发光 不是太明显 不过有的就点不亮 得加驱动点

还好我自己做了个小驱动 300MA的

网友L:
检查LED灯关键要看它的工作电压和工作电流,现市面上的白色 蓝色 绿色等发光二级管的工作电压根据功率不同,单只电压一般在2.5v--5v不等,电流也不相同。所以不能按常规二级管的方法检测。我们可以用9v叠层(旧的最好),或电话线等高电压 且低电流的直流电源检查,用电源的正负极碰二级管的两脚能亮为功能正常,不亮再反向碰触一次,还不亮为坏。但切岂在对二级管参数不了解的情况下长时间加电,这样容易损坏LED.发光二级管发热会使损坏加快。

网友M:
看来不同的发光二极管压降不同呀。我看过文档写小封装的贴片的一种是3.4V好像。

楼主:
以前真的以为所有的二极管压降都一样,看来这真是个大错误。我用9v的电池,串接一个1k的电阻,会亮的就是好的了。再次对大家的帮助表示感谢!尤其感谢chunyang,后来才看到您是版主啊,早知道您是版主就不跟您犟嘴了!否则俺以后还怎么在这儿混啊!哈哈!

网友N:
用模拟万用表打到高的欧姆档吧,一般高的欧姆档都是9V电池供电
对上面的斗嘴表示遗憾

网友:
lz好像很容易生气一样,别人说了也别忘心里去算了,你言语没问题,我觉得别人也不会指责什么吧!毕竟..........

网友O:
看tyw回答问题时
那真的是风度高雅

网友P:
嗯,经(发庭)一致(才决),

一方:没耐心,感恩心.
另一方:没爱心,包容心.
(请各自对号入座)

双方都有错,责任各负50%.
如双方愿交罚款,就交二姨去吧.

网友Q:
此帖看来即将结束了,来凑个热闹吧。发光二极管比较好的测试方法是使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楼主用“9v的电池,串接一个1k的电阻,会亮的就是好的了。”的办法是个既好又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