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转型用C编程,以前用汇编习惯了,怎么适应!!!

楼主(2010-01-12):
我刚开始学单片机编程用的是汇编,随着keil和protues的使用,发现汇编在调程序的时候很方便,可以看见制定操作数的变化。可是当我用C来编程时,调试起来就很不习惯了,C语言没有准确的寄存器(随机寄存器它是随机分配),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看那些,也知道准不准确。
    请大家给我介绍怎么转变以往的思路和调试方法!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   我觉得多看看KEIL自代的例程。  多调,多写。  可能会好点

网友B:
晕,C也是看变量啊.内存单元就相当个变量.

网友C:
我调试C都是按照功能来调的,一个功能调好后就很少管了,一般都是定点调试,只要各个功能都没错了,才会整体调试。整体调试调好了,还要检查其稳定性!最后是,假设各中各样的情况来查出BUG,尽可能的做到完美。

网友D:
Debug界面下点那个放大镜图标!

网友E:
制定一个目标,然后实现目标比什么都重要,当初学TC时学得差点不及格,只有多用才能熟练,哈哈,拨开乌云见太阳,走出泥潭上大道。多看书,多练习,多总结就能学好。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学了 汇编一段时间后,用C开始的确不习惯。

要一段时间适应

网友H:
汇编学得好,按理说C学起来也就不困难,一段时间就好了

网友I:
大学的时候 天天 MOV 来MOV去

毕业了 天天 if  while...

网友J:
这是两种思维方式,C是强调模块化设计,在底层上可以达到汇编的境界,在一些复杂的应用上更接近人的一般思维。看来楼主虽然汇编用的多,但是没有用汇编解决过大型问题。如果解决过就知道汇编的不爽,也能感受C的魅力了~~祝你好运 !

网友K:
汇编有祝于对c的理解,放心学吧,很快就会适应

网友L:
Keil里调试时也可以查看寄存器的值,不过通常是查看变量的值来调试的,应该比看寄存器更方便吧,比如结构体,数组之类比寄存器长的结构,看变量要方便.

网友M:
今天还有个帖子说     以前C用习惯了,不习惯汇编
建议LZ 去和他 交流(难道他是你的马甲?)

网友N:
用C 吧,移植简单,代码通用。用汇编真的很累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分析,我会慢慢从小程序调试做起的!理解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O: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才刚刚学C编程。。。感觉又要从头学,以前学的汇编好像完全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