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2010-01-12):
各位,请推荐一个共模输入大于36V的仪放,或者是精度好点的运放。我要一个电流检测,采样电阻高达1M。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哈。

网友A:
有专用的高端电流检测运放

楼主:
谢谢awey老师,可以推荐一下型号吗?谢谢。

网友A:
INA139 NA169

网友B:
INA148,共模电压200V

网友C:
1MΩ的采样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