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大侠用multisim仿真过lpc,吗?

楼主(2010-01-12):
有哪位大侠用multisim仿真过lpc,吗?  可行吗?一般用啥仿真软件?

网友A:
米有用过,用的都是keil  proteus!

网友B:
初学单片机玩玩,都搞ARM了,别整那玩意的好.仿真玩意,N慢.规模大了还难免BUG

网友C:
是啊,把ARM当单片机仿真还是不好!

楼主(2010-02-24):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