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C22xx的GPIO

楼主(2010-01-12):
NXP的数据手册上面也没有明确说明P0口的输出方式?

只有输出电流等的参数,不知道驱动外设时是否需要上拉电阻,阻值如何选取?
或者请问哪里可以找到确定的说明呢?

谢谢!

网友A:
NXP的数据手册上面没有具体说那些端口要加上拉电阻,所以建议用户使用时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B:
10K按5V上拉,提供最大0.5ma的电流,功耗小。

网友C:
上拉电阻时需要的,阻值大小看你的电路了

网友D:
内部应该就有上拉!

网友E:
DATA SHEET里面没有描述,你可以看USER MANUAL,里面有IO口四种配置方式时的IO结构图。没记错的话,准双向是弱上拉,推挽是强上拉。

网友F:
这里是LPC22XX的用户手册,不过是英文的,你可以了解其中关于GPIO的介绍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2010-02-24):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G(2010-04-26):
呵呵 有些接口是需要的 如果IIC 接口  UART 接口的RXD等IO是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