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管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下面两个复合管,书上说里面的场效应管无输入电流,不能这样连接。
请问高手,场效应管怎么构成复合管啊?
谢谢!

网友A:
达林顿三极管是为了增大hfe,场效应管输入电流极小,做成复合的有什么用啊,

网友B:
三极管是电流型器件,MOS管是电压型器件.

楼主:
谢谢!
既然没什么用,就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