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求助--实验超强电磁铁(音圈马达)结构合理性?在线等

楼主(2010-01-12):
    正在做一个超强电磁铁,也可以说是一个音圈马达吧,为使磁力尽可能强,采用了内外两个径向(辐射)充磁的钕铁硼N50强力磁铁(由每3个磁瓦组成一个磁环),由两个磁环构成磁隙,在磁隙中有一线圈(Φ0.05漆包线,直流电阻3.2K),总外径30mm,实物及内部结构如图。
    现在测试:磁力大小很弱,和一个最简单原始的一个实芯铜线圈下面直接放一块磁铁的效果差不多,望老师们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磁力太强?磁路不合理?磁阻太大?反电动势?
谢谢,,,,,,,,,!

网友A:
这可不能说是电磁铁了,电磁铁的磁性是电致产生的,你的这个算是音圈电机,不过不能用内磁环,要用实心的哪怕仅仅是软铁,下面的导磁板和外部的导磁板也要大大加厚,磁铁最好用环形的,不妨研究一下扬声器的磁路结构。

网友B:
你的线包根据右手法则,磁力方向是上下方向,想产生斥力的话,强力磁铁的S,N极也应该是上下方向才有效.

〓◆ 电磁铁设计相关专辑 81.4M ◆〓 , 很有用的哦

网友A:
楼上说的不错,磁极方向也是有讲究的。另外,如果追求行程,除了磁路长度要够外,辅助机械装置也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