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弱电流放大

楼主(2010-01-12):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微弱信号放大的电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致情况如下:
1、输入信号为1nA的电流,输出电压要求为0.1V;
2、放大电路的带宽为1K~100MHz(可以大于100M);
3、整个电路的信噪比大于0.1,就是有用信号只要大于噪声的十分之一就可以了。
我认为放大电路的第一级比较关键,我现在只看到互阻放大器勉强满足我的要求,但是噪声还是大了一点。
另外有人建议可以用MOS管来做第一级放大,但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MOS管能不能做出的满足要求的前放?是不是比互阻放大器效果好?
希望大家能给一些建议。

网友A:
检测微小信号应该尽量减小带宽,你的带宽怎么有100M啊,你的信号频率能到100MHz吗

楼主:
对的,就是要这么高的带宽,所以才困难嘛,如果带宽要求不高的话,放大就比较好办了!

网友B:
这种东西不用遮遮掩掩的……如果你说是光纤接收、光电管什么的,很容易找到应用方案

网友C:
敏荷放大器

楼主:
是APD接收,但是信号比一般的光通信小,我知道一些光通信的方案,但是它们处理的信号至少比我这个大两个数量级。

楼主:
而很多互阻放大器都是针对光通信行业的,我用起来噪声大了一点。

5楼的敏荷放大器是什么东东?是不是也叫电荷放大器?

网友D:
1,电荷放大 (不行)

100MHZ相当于10纳秒, 如用电容直接检测(电荷放大), 则

1纳安*10纳秒=C*0.1伏, 电容量要小于0.0001PF. 国际上只能作到电容毫皮法拉, 你的已是0.1毫皮法拉.

考虑到系统寄生电容,相比很大很大

所以电容直接放大,高频有难度.

2, 用电流模放大(可行)
直接电流放大,可高速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呵呵,楼上说得我无地自容,100MHZ这个我没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