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NPN和PNP组成的开关电路

楼主(2010-01-12):
想用图中电路做一个开关电路,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如何确定R1,R2阻值?谢谢了!

网友A:
R1min=(12V-Vbe-Vce(饱和压降))/Ibmax
R2min=(VIO-Vbe)/Ibmax
不过这只是不损坏电路的参数,Ib太大了的话,会让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会影响开关速度的。应该让管子工作在浅度饱和状态。

网友A:
R2可以适当大一些,毕竟Q1的基极电流并不会太大。

网友B:
限流作用,不需要很精确,1K~10K都可以

网友C:
这样搞有什么优势没有  用达林顿管搞咋样

网友D:
和达林顿管逻辑不一样,参考点不一样。

网友E:
是不是要先确定一下8550的Ice呢?由它的Ice确定Ib

网友F:
Q1的基极和发射极在加一个电阻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G:
R2可以适当大一些,可取10K,若对输出电流要求较大,R1可取小一点,例如1K
另外建议在Q2输出至+12V之间接一上拉。

网友H:
同意7楼的方法。

网友I(2010-03-18):
考虑一下负载电流吧,器件选型很重要

网友J:
回复 网友F:
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K:
同意8楼, 不然Q2流过的电流太小了。

网友L:
楼主选择这个电路应该清楚你所选用的晶体管的Iceo,Ibeo的参数,把你自己为什么选这个幅值的电源,三极管说出来。其实,电路参数的设计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建议楼主去看一下《晶体管电路设计(上)》

网友M:
为了可靠关断电源、少受各种干扰影响,不但Q1的基极和发射极之间要加一个电阻,而且,Q2的基极和发射极也要加一个电阻!

网友N:
按照7楼说的的就可以

网友O(2011-04-25):
16楼正解

网友P(2013-03-22):
根据Ic的电流来确定R1  R2大概10K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