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的显示问题,+‘0’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2):
诸位,AD采集的数据是这样处理的:
     ad_data=ad_data*5*1000/256,
     dis[0]=ad_data/1000;
     dis[1]=ad_data%1000/100;
     dis[2]=ad_data%1000%100/10;
     dis[3]=ad_data%1000%100%10;
   送到LCD1602显示乱码,按下面方法处理后显示正常
     dis[0]=ad_data/1000+‘0’;
     dis[1]=ad_data%1000/100+‘0’;
     dis[2]=ad_data%1000%100/10+‘0’;
     dis[3]=ad_data%1000%100%10+‘0’;
  不知道为什么要加个‘0’,请诸位指教

网友A:
字符也是数值,这里是加了一个固定偏移量。

网友B:
楼上正解;
数值转字符

网友C:
在ASCII吗表中,有

0 的 ASCII 码为 '0' = 48;
1 的 ASCII 码为 '0' + 1 = 49;
......
9 的 ASCII 码为 '0' + 9 = 57;

网友D:
用除法进行进制转换是最慢的方法。

网友E:
楼上是用什么方法呢?

TO 楼主
0的ASCII码为'30'
一般是加0X30

网友F:
高效率的算法请参考此贴
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987288&ptid=150153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不过此高效算法仅对51平台有效,利用其本身的ADDC+DA组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