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手工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为什么手工布线时不能自动生成网络,需要一段线、一段线的加入网络?
我用的是PROTEL 99 SE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可以生成的

网友B:
估计是原理图有问题吧!一般是可以自动生成网络线的!

楼主:
我用中文版的就可以
英文版不行
不过中文版打印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理图编译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用的工具不对,布线的工具,有区别的,自己对比下
你用的是普通布线,就是放置线
应该用交互式布线,这个自动调用规则,图标有点像 三角形

楼主:
7# zhaoyu2005

网友D:
4楼,你别误导人家啊,什么啊都是。原理图应该没有问题,看看你的设置有无显示网络线,还有就是你图里的网络标号是不是放对了。

网友C:
不知楼主看明白没,再说下吧(以没有汉化的英文版为例)
用 Place lines on the current document 这个工具符合你的说的现象(图标是两条平行的折线,从 PlancemenTools 工具条的左上角往右数,第二个)
用 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s 这个工具会调用规则,比如线宽,必须连接网络名相同的点或线(图标有点像三角形,在 PlancemenTools 工具条的左上角第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确实是应该采用交互式布线
而且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