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LED菜单

楼主(2010-01-12):
有三个按键,SET,UP,DOWN.第一次按SET键进入主菜单,显示TH_N,然后可以按UP或DOWN键选择子菜单,按一次UP,TH_N加一,按一次DOWN键TH_N减一,
TH_N=1进入第1级子菜单,第1级子菜单又有13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平均有十几个参数需要调
TH_N=2进入第2级子菜单,第2级子菜单又有5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平均有十几个参数需要调
TH_N=3进入第3级子菜单,第3级子菜单又有3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平均有十几个参数需要调
TH_N=19进入第4级子菜单,第4级子菜单又有1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平均有十几个参数需要调
TH_N=9进入第5级子菜单,第5级子菜单又有7个子子菜单,每个子子菜单平均有十几个参数需要调
请问一下用C语言,如何编写程序比较简洁,我是新手,刚半年工作经验,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

楼主:
怎么没人愿意帮忙呢?:(

楼主:
强烈呼唤Nren,急!!

网友A:
我也好想知道。我用LCD

网友A:
建议楼主请版主将此贴转到侃单片机版。

网友:
做索引。直接一点说就是:做表格,查表。
第一级菜单是总表,里面对应二级菜单。每个二级菜单一个表,对应三级菜单……
最后一级菜单对应每个要转到的地址,最后……呼叫转移。
再搞不懂……网上去找找电子词典的程序看看。

楼主:
虽然还是不明白,仍然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