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稳态开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2):
利用C1和C2稳态时的不同压降(充电量的不同),通过SW1触发翻转。其输出控制Q3,Q4开关电源。

楼主:
SW1触发怎么实现翻转呢?

网友B:
第一次按SW1,Q2导通,Q3,Q4截至,输出低电平。
第二次按SW1,Q1导通,Q2截至,Q3,Q4导通,输出高电平。

楼主:
第一按SW1跟第二次按SW1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第一按SW1跟第二次按SW1有什么区别呢?
引用 楼主:

状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