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1-12):
MDK3.5,JLINK7,RAM,调试STM32F103C8T6,定时器1PWM互补输出缺一路输出,缺这路的管教PA9/USART1_TX/TIM1_CH2 ,其它几路用示波器测得都正确定时器我是这样设置的:
/*************************************************
函数: void TIM1_Configuration(void)
功能: TIM配置 pwm输出
参数: Period,  Prescaler  , Pulse
返回: 无
**************************************************/
void TIM1_Configuration(uint16_t Period,uint16_t Prescaler, uint16_t Pulse)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Period;  //自动重装载的值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Prescaler;//计数器的时钟频率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0;//时钟分频因子 288MHZ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计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0;  //重复记数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1_OC1模块设置(设置1通道占空比)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管脚输出模式 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ulse;    //占空长度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为负逻辑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ulse;

TIM_OC2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eriod/2;

TIM_OC4Init(TIM1,&TIM_OCInitStructure);

//死区设置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0x90;  //这里调整死区大小0-0xff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TIM1,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TIM_Cmd(TIM1, ENABLE);

}

网友A:
MDK3.5,JLINK7,RAM,调试STM32F103C8T6,定时器1PWM互补输出缺一路输出,缺这路的管教PA9/USART1_TX/TIM1_CH2 ,其它几路用示波器测得都正确定时器我是这样设置的:

引用 楼主:

总共有几路输出?缺的这个输出的引脚是否没有配置好?

网友B:
分给的好高啊

楼主:
输出CH1,CH2,CHN1,CHN2,CH4,现在是CH2没波形,但是我把程序烧在FLASH里运行一点问题也没有。缺的这个输出的引脚和CH1配置的一样

网友A:
检查一下这个端口是否坏了。

楼主:
我把程序传上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我用的是STM32F103C8T6

楼主:
端口没坏 用USART1_TX 可以输出数据

网友A:
没有测试,只是看了看你的程序,因为把程序烧在FLASH里运行一点问题也没有,怀疑是堆栈设置有问题。

请把这个函数中的局部变量分配改为全局变量试试看: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楼主:
试过了还老样子,难道说是我的那个芯片有问题,这几天换了64管脚的就正常了

网友C(2011-08-06):
可能是芯片问题吧,换个板子试一试

网友D:
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