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ic33来做电机控制的人多不

楼主(2010-01-12):
想用这个片子来搞直流电机调速  不知道咋样
dspic30呢

网友A:
应该有很多

网友B:
无法回复?

网友B:
用的人多,但这类技术一言难尽,所以论坛就少

网友C:
如果有刷的电机就没必要用DSPIC,无刷电机,转速低的也没必要。只有对转速,电流要求比较高的才用,至于30 OR 33,无所谓了,除了成本及电平,运算能力是一样的。

楼主:
是有刷   以后打算做无刷
能把你这张帖的电路发上来吗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ghlight=&page=2

网友D:
30使用的时候温度很高  flash也有问题
33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E:
电机,电力,电源,33F,30F都用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