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怎么成了方波发生器了?

楼主(2010-01-12):
我搭个低通放大电路,信号频率是40Khz,当输入端加的信号大于70mV时,输出就成方波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儿?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测量的是运放输出还是电容后面,
如果是电容后面,那应该是运放压摆率不够了,输出三角波了,经过电容,变成方波了。

网友B:
信号被放大了36倍,输入70mV的时候,理论上应该输出2.73V
你查查你的运放的手册上,输出电压的最高和最低指该是多少。

楼主:
我昨晚发帖之后,又接着调,发现问题不是出现在第一级放大上,而是出现在两级之间耦合电容(C3)上,当耦合电容取66pF时,就不会出现方波了。第二级放大的反馈电阻没有并电容,其他跟第一级相同。(很抱歉!实验室不让随便上网,不能及时更新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