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I/O的迷惑(看过这贴的朋友,再进来看资料)

楼主(2010-01-12):
对所有I/O进行 了设置,只是以下两个I/O有些奇怪.
有两个I/O,一个是OSCO(晶振OUT),一个是RESET

说明书中,称:RESET仅能当做输入口来用. OSCO未说明,即可作为I/O来用.

于是,本人对这两个I/O进行了方向设置,均为输出口.(reset只能当输入,因此,这个设置对他应该是无效的)

然后,再对所有的I/O 寄存器进行,清零.

测试结果是:

OSCO 居然有电压,为1.99V
RESET也有电压,为3.2V
VDD为4.10V

本想把问题简化一下.既然大家这么想知道芯片的型号,我就把资料发到附件.这样就够详细了.

按资料:I/O,分为A 部分 4位的,B部分8位的.
其中A,没有太多的讲究.
实测中,我将A的四个端口全设为输出模式,并在软件之初就将其全部设为0.然后,软件就没再动了,处于等待命令状态.

此时,我去检测,怪事发生了:A1,A2,A3都是低电平,A0却是高电平.

---------------------***********-----------------------

楼主:
疑问:
1.如果I/O的方向为输出,那么,当该I/O为低电平,即0V时,外围电路的电流能否与之构成回路?
2.如果I/O的方向为输入,那么,当I/O为高电平时,能否对外围的电路提供电压?
3.当外围电路需要I/O为低电平,以与其形成回路时.那么该I/O应该设置为输入还是输出?

-----
再请高手,解答下通常OSCO端口的特殊性

网友A:
OSCO 功能取消了没有?
RESET作为输入,呈现高阻,量其电压没有意义。

网友B:
用的哪种单片机?报上名来,我们不是李XX,算不出你用的什么机型。

楼主:
MCU的品牌很偏避.但是万变不离其中嘛

那问一下.reset 作为为输入.呈高阻.那么没实测中发现其电压为3.2V.那么这3.2V能作为电源供外围电路工作吗

网友B:
你是蓄意来21IC踢馆?这么横,我也只告诉你答案:悬浮电压;不能!

楼主:
呵呵~~!
再请教一下:输出方向的I/O,呈低电平.能与有电压的 外围电路形成回路吗?
               输入方向的I/O,呈低电平,能与有电压的外围电路形成回路吗?

网友B:
只要有电压,就有回路,输入输出只是电路形式罢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既然如此,那么对I/O的方向进行定义岂不是多此一举吗?期望解答

网友D:
越看越糊涂

网友E:
连什么芯片都不说,这个问题没法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不认为这个问题会与芯片的品牌有关!
我认为这是设计的基本理论.

不知可以按如下方式理解:
1.OUTPUT,当读其端口状态的时候,其端口状态不会随芯片外围电路的变化而变化,只会按指令的要求去执行.

譬如:当端口外部为低电平时,而端口指令要求其端口为高电平.那么,当软件读其端口状态时,其内容会为高电平,而不是因外围短地,而变为低电平. (实测时,该端口可能是低电平.但是软件读该端口数据却一定是1)

2.INPUT端口的状态,当读端口时,其状态是会随外围变化而变化的.
譬如:按键的使用.其端口为input,每当外围短路到地时,读该端口就会得到一个0值.而如果这是一个OUTPUT端口,当外围短路时,读其端口值,应该不会是一个低电平,而是一个软件指令赋于他的值.(可能是高也可能是低).

楼主:
请教众网友图中的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转牛角尖了不是?不同的MCU有不同的IO接口设计,这么个论法真的没**,端口的设计各大厂家有各自的分隔,51只要写1就能做为INPUT,而有很多MCU则有专用的IO方向控制寄存器,甚至有上拉使能、下拉使能、端口电流控制、您老怎么谈怎么谈法?

灰常建议你多读几款MCU的数据手册,里面的IO口描述部分能完整的解答你的问题。

网友G:
明显是SONIX
或是台湾的垃圾货色

楼主:
现在碰到问题是,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软件没法子跑下去.

至于楼上说的芯片中的垃圾货色 我不敢苟同.搞设计的是为商业服务的.在商业中是没有垃圾与非垃圾之分,有市场就是好的.

网友H:
哪么保密,问个问题都不说清出题目。
除了功能的使用外,各种单片机架构都不一样,涉及到IO的更是多种多样。没有说万变不离其宗的。
比如我现在用的PIC,当时没看清DATASHEET,设置IO的时候,漏了一个东西没设置好,结果出现了类似你那样的错误。

网友G:
LS
是复用没用好吧
我当时是LCD COM没设好

网友I:
厉害就直接看IO口电路自己分析:lol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谢提示.我再去测试测试

网友G:
你理解错了
我说PIC的那个朋友
我没用过你的片子
不过看你谢我了
不好意思了
帮你大概看看你的资料
应该是10页的寄存器你设错了吧(WUCON)
好像要设成唤醒
还有输入频率模式上你要设为那几个RC模式
反正我初步断定是你复用功能那几个寄存器没搞好
坚定完毕
老兄别发火
淡定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才通过几个小测试来证明,应该是你说的问题.
关于WUCON,我压根就没有去设置.使用的是默认值0,即所有B端口,没有外部唤醒功能.

我认为,我仅是想把B当作一个普通的I/O去用.不想让B受到影响或影响到其他.

请教一下,我把B当做普通的I/O来用,是否需要设定其唤醒功能?

网友B:
你实在啥都不想说,就自己看下面这篇**吧,搞得好神秘啊,何苦呢。
另外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

楼主:
我只是一只刚出壳的菜鸟。没想到描述一个问题还被大家认为我在扮神秘了。看来我该去改行学相声了。

感谢这么多的大虾回复偶滴破贴

因为是学习,所以,我就偏要OSCO     RESET这两个脚变成按键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