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MS1117输出问题

楼主(2010-01-12):
只有4V多一点

网友A:
你问的太不详细了,
AMS1117是一系列的产品,
几伏的都有啊。

网友B:
ams1117 pdf (1.5V, 1.8V, 2.5V, 2.85V, 3.3V and 5.0V),
lz用的应该是5V的吧,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C:
神龙见首不见尾

网友B:
神龙见首不见尾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完贴人就不见了。

网友D:
输入是怎么输入的?

网友D:
多大的?详细说说呗

网友E:
我曾经把带极性的电容接反了,
导致电压达不到,
楼主是用的推荐application 电路配置吧

网友F:
楼上的真有才啊,哈哈

楼主:
输入是怎么输入的?
引用 网友D:

用现成的开关电源

楼主:
多大的?详细说说呗
引用 网友D:

5V输入,板子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不用现成的开关电源供直流电了,而采用AC220V变压到AC9V,就不行了

网友C:
是不是滤波的问题啊

网友G:
据说输出要加个10uF的电容才稳定
而且我遇到过,确实这样。
不过不是AMS1117.

网友H:
没有遇到过,建议贴图!

这样直接问问题估计大家都不好判断,只能靠经验给你分析

网友I:
还是贴个图看看会比较清楚,不会是工作电流太大导致的吧

网友J:
据说输出要加个10uF的电容才稳定
而且我遇到过,确实这样。
不过不是AMS1117.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放一个小电容nf级的,
再带一个uf级的有极性电容。

网友A:
大的带极性的电容是用来纹波的吗?

网友C:
据说输出要加个10uF的电容才稳定
而且我遇到过,确实这样。
不过不是AMS1117.
引用 网友G:

10uF的有点小应该

网友C:
试试大的吧

网友K:
AMS1117应用很多的啊

网友K:
随便找个经典电路就行

网友J:
10uF的有点小应该
引用 网友C:

10uf不算小了吧。

网友A:
我曾经把带极性的电容接反了,
导致电压达不到,
楼主是用的推荐application 电路配置吧
引用 网友E:

这样会很危险的,
电容会爆的。

网友C:
2200uf的都有用的,22还小啊

网友K:
对啊,你试试大的吧

网友L:
消耗电流多少?

网友M:
LZ把问题说清楚点

网友K:
变压器后面的整流滤波电路加多大电阻做负载?

网友D:
如果只加100K电阻做负载是可以有11点几伏的直流输出的

楼主:
高手都在民间!!!

楼主:
换了个2200uf的就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K:
这么简单 ……啊

网友F:
就是桥后面的滤波电容太小了呗

网友C:
哈哈,我随便说一句还真管用了

楼主:
哈哈,我随便说一句还真管用了
引用 网友C:

呵呵,惊喜总是很突然的

楼主:
结贴了,多谢兄弟们

网友N:
呵呵,解决了就好

网友F:
做多了就知道这是很小的一个经验

网友C:
做多了就知道这是很小的一个经验
引用 网友F:

赞成赞成